QJ71C24N和扫码枪通信出错

楼主(2018-07-22):
一扫码 总是报警 QJ71C24N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你波特率 位數 停止位 奇偶校驗沒有和條碼槍設置一樣吧

网友A:
你的波特率 位數 奇偶校驗 停止位 與條碼槍都設置的一致嗎?

网友B:
话说你两边的通信格式是否一样?走的232还是485
热心助人!走232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通讯设置没问题? 干扰没问题? 接线没问题?
真诚感谢!线是没有问题。我之前用FX-232BD模块有通信过

网友D:
根据错误处理提示,建议先检查是否有干拢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F:
除了排查干扰,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你发数据太快了,调整下接收等待时间试一试,可能是扫码枪响应太慢导致的

网友G(2018-10-03):
请问你的扫码报警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H:
如果是距离远,可直接将读码器转成以太网,会稳定可靠一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网友I:
我一开始也通讯不上 最后查下来是线 你QJ71C24N那个4号和5号角有没有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