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2):
该版本目前使用多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在使用中就卡顿!在给版本的破解中并无解决方法!还请论坛路过高人指点一下!如何处理!!谢谢!
  • 下载积分:+1(ginozhang)
  •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也是,有沒有高手指點。安裝后報硬體錯誤,有些符號不顯示

网友B:
    好像要把version.dll复制到EPLAN P2.7安装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把version.dll复制到EPLAN P2.7安装目录下

    这步已经走过了!问题还是依旧!请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2019-01-18):
    你试试这个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何不行就要装office 2013了
    附件: eplan2.7没有广告补丁.zip (117 K) 下载次数:1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何不行就要装office 2013了

    我现在装的是office 2016,但卡顿现象一直存在,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EPLAN  P8网上有解决方法

网友E:
    我的不卡顿,win7  64位 旗舰版,2013。

网友F(2019-02-18):
    我也卡  2.6.2.7 都卡 2.3正常使用就是没有部件库

网友G:
    我装2.7运行不流畅,后来返到2.4

网友H:
    哥们,你解决了没有 我是软件安装都成功 使用有卡顿

网友I:
    盗版使用有卡顿正常,没办法的事,破解版就这样,不可能破解的完全没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