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频繁烧mos管

楼主(2018-07-22):
手上有一台冒牌明纬开关电源24V20A,上电有24V输出,大约十秒必爆20N60场效应管,电容,二极管三极管,SG3525AN集成块已经更换过,故障依旧,请各位老师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将你的Mos管耐压换高一点的,最少不小于800V,最好1000V以上。
你现在的是20A600V的管子。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弄了,除非你能自己绕变压器(变压器可能有短路)。

网友B:
那是你线路哪里有问题
此隐患不除
换了耐高压的 烧别的薄弱的地方

网友C:
你修还不如买个二手进口电源,垃圾电源里面的输出电感都是铝线的,就算修好这里,那里也有问题

网友D:
电源最好还是选品牌的,你这个没必要再折腾了。

网友E:
查外部电源

网友F:
排除外围问题,检查保护电路和MOS管RCD吸收

网友G:
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投入,买个新的也没那么贵!!!

网友H:
有沒有接外部負載?若是有,要先看外部負載是否有短路。沒有外部負載,看看鼠籠電源里有沒有掉進去金屬雜物,之前手裡有台開關電源,一根廢舊探針掉進去給燒壞了。如果都沒有,可能就是裡面某個元器件規格不對。

网友I:
都已經說是冒牌的就不要再搞了,一個電源不好燒壞了其他的元件,得不償失啊!

网友J:
要正品二手的可以卖个给你。

网友K:
支持正品。冒牌的东西,本来就先天不足。没有改进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