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2):
resource Dlls missing  please reinstall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请老师们帮忙指点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xinpingliu于2018-07-22 20:06发表的 安装博图V13授权有问题 :
resource Dlls missing  please reinstall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请老师们帮忙指点解决

你需要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在你的安装盘上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目录下有,安装时请关闭防火墙,防病毒软件。

楼主:
请老师具体指点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老师具体指点我没有找到。谢谢!

V13安装盘内InstData-->ALM32_64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版本选择32位还是64位。

Good Luck~

楼主:
请老师教我ALM64 打开方式。

楼主:
只有media 32 与64位

楼主:
也安装了几次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请指点。我的系统是wn10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