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7-22):
我采用了FX3XU+FX3U1PG+MRJ4控制伺服电机,但只能正转不能反转,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刚刚接触伺服,请教一下大佬们怎么解决参数设置

网友A:
去下一本J4的手册看一下!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我根据手册一项一项校对的

网友B:
程序和伺服参数设置没问题?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x4正转,x5反转,但是伺服不能实现反转,伺服未报错。
附件: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pdf (50 K) 下载次数:33

网友C:
指令问题

网友D:
没看到有相关的指令
如DDRVI K4500 K1500 Y0 Y1
绝对值控制,总脉冲4500个,频率1500 从y0端口发出,以y1端口控制脉冲方向

网友E:
J4的參數PA13有沒有改過?
預設的應該是「正轉脈衝-反轉脈衝」,配合FX3U內建用法的話應該是要用「脈衝-正負符號」的方式。

网友F:
这个原因很多。参数,接线,硬件都有可能。

你把方向信号那根线拆掉,看旋转方向是否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