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模拟量输入DVP04AD,电流和电压输入的疑问……

楼主(2018-07-22):
最近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一支台达DVP04AD带了四支压力变送器,都是电流0-24MA并且接线也都是按照说明书I+和V+短接,但是程序中只写了CH2为电流模式,其它三支忘记写了,结果测量出来结果没问题!!
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们是不是可以混用

网友A:
你忘记写了 导致什么测量结果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一下手册 是不是默认的模式就是0~20ma的模式

网友B:
你读出的结果准确吗?
那个系列的AD模块?
出厂设定是+—10V(—32000~+32000)电压信号。如果你接0~20mA为(0~32000),产生的电压信号为0~5V,读出的数据是有倍差的。
电流信号其实也是通过内部250欧姆电阻转换为电压的,也就是说其实都是电压模式。唯一不确定的是出厂时有没有内部参数对这个电阻进行校正?估计没有,这个精度等级的模块也没有这个必要,用精度电阻就能保证。

楼主:
2楼说的对,高度和我量的高度差2-3公分,估计也是精度要求不高,测量的是200立方的罐子;用的是DVP12SA2的CPU,模块是DVP04AD-S,下次我找套模块好好研究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谢谢各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