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是否有页面寄存器

楼主(2018-07-23):
求支招威纶通触摸屏是否有页面寄存器 自动切换界面

网友A:
有的,PLC控制里面
下载积分:+1(学者来)

网友B:
LW-9050為當前畫面暫存器,如果要由程式切換畫面可以使用"PLC控制"這個功能,暫存器自訂。
哥 你做的屏正好
下载积分:+1(学者来)

网友C(2019-07-17):
有在PLC设置里面,自己指定地址,功能选择切换页面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