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输入模拟量测试0-10V

楼主(2018-07-23):
FX5U输入模拟量测试0-10V,很不稳定,监控 SD6020的数据一直在乱跳动,根本看不清数据是多少。 如图是参数设定

楼主:
测试次数平均,也是很不稳,我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出 0-10V到PLC的。 变频器启动后运行到50HZ的频率,我用万用表测量是 10V的电压输出,PLC接收到的也是10v电压。 反复多次启动,停止变频器,监控到的SD6020的值很不稳定,参数设置及SD6020的值如图:

网友A(2018-11-27):
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0~10V是不是有干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0~10V是什么?

网友B:
干扰了,变频器是个大干扰源

网友C:
并联一个容量适合的金属膜电容和合适阻值的电阻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