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251不计数?

楼主(2018-07-23):
一拉线编码器之前测试用C251可以读出数值,昨天装完机调试监控读数一直为零,移动时X0、X1输入点又有闪灯,现在想不出原因在哪,程序也没将C251一直复位?

网友A:
换一个计数器试试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B:
原因可能很多。可以做个简单程试试,同一个程序可换个计数地此,这样就会很快知道是硬件还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C:
先换个计数器试试呀

网友D:
是不是X0被其他位置使用了

网友E:
上程序看看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楼主:
已找出,在回原点时将C251预置值清了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