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轴伺服狗点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8-07-23):
在高级同步控制方式进行双轴定位2个近狗点时,轴二也就是y轴能够很顺畅的定位到狗点,在进行轴一就是x轴狗点定位时,轴一在定位的行程中每次都会在相同的点停顿一下,这个点靠近轴一的狗点,但是轴一的进给量一直在增加,选的回归方式是近狗点一,在停顿几秒后轴一又能够已设定的速度定位到狗点,

网友A:
不知道你说什么?
上位机是什么?
是PLC呢?
还是数控系统?
什么品牌?

楼主:
三菱PLC运动CPUQ172DSCPU加通用型CPU

网友B:
可能是硬件没有连接好,外部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