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编程能够使编码器的旋转与否转化为开关量信号?

楼主(2018-07-23):
师傅们,小弟有个问题,请问如何编程能够使旋转编码器的旋转与否转化为开关量信号?即转的时候输出1,不转的时候输出0,plc应该如何编程呢?

网友A:
估计就是待机的状态下 数值也会出现跳动的 可以考虑一下一段时间间隔内 如果发生数字的变动就输出1 可能会有点显示吧 具体“滤波”功能就自己想一下吧

网友B:
plc上的高速计数功能就能捕捉编码器的信号,读出这个数值,再用个比较指令,不=0就输出。OK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看现场情况吧!距离太远的话,plc里面接收到编码器的数值是不稳定的,这时候你可以将数值和你需要的值比较,超过N秒再输出。要是距离近的话可以将数值和1比较,0就是没动,1就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上的高速计数功能就能捕捉编码器的信号,读出这个数值,再用个比较指令,不=0就输出。OK
你这个方法最好!
蓝枫恋影

网友D:
测速,实时测量编码器的速度

网友E:
测速指令,速度高于多少接通一个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