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将MT6056i程序转换为TK6071ip,输入后触摸屏不动作,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23):
将MT6056i程序转换为TK6071ip,输入后触摸屏不动作,怎么回事?
机械臂

楼主:
有人说是地址设置不正确,但又未明确点明
机械臂

网友A:
将转之前和转之后的文件传上来,你就一句话,谁知道具体原因?

楼主:
程序文件转换前后
描述:程序文件转换前后
机械臂

网友B:
我轉換多30幾k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想知道怎样设置
机械臂

楼主:
转换前后是否通讯协议一直
机械臂

网友A:
检查通讯设置接线,检查一下这里看看.

楼主:
谢谢7楼工控朋友
机械臂

网友C:
直接转换后,通讯端口和协议会变,需手动重新设置一遍

楼主:
"直接转换后,通讯端口和协议会变,需手动重新设置一遍"9楼的工控朋友,是否有案例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