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公司有一些以前的设备。这些设备上没有3色警示灯。目前公司想在设备上加3色报警灯,绿色-运行 ,红色-报警,黄色-待机。看上去简单,但这些涉及到客户的设备,很多都是没有资料的设备了,所以找供应商这条路不行。所以请各位大佬支支招,有没有方便的方法?目前我想到的是设备上有启动按钮,急停按钮,我想做一个启保停电路,控制方式如下图所示,但人家设备要是是脉冲信号,我做个常通信号,会不会有问题?恳请各位大佬给个思路啊!

网友A:
像冲床就好改,以前我给冲床隔音箱上加信号灯,从几千块i的到1000多W的瑞士冲床都可以加,里面都有继电器自锁。想有些自动机不带自锁输出的就很难搞,必须得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冲床就好改,以前我给冲床隔音箱上加信号灯,从几千块i的到1000多W的瑞士冲床都可以加,里面都有继电器自锁。想有些自动机不带自锁输出的就很难搞,必须得改程序

是的啊,有点烦!

网友B:
难道报警只有一个急停吗?运行信号肯定也不对,按一下启动万一 实际没有启动运行呢?

网友C:
这种设备应该是不难的,肯定控制向内有继电器控制。就在那上面做文章。

网友D:
作为一个新手,我觉得要改程序(有plc的情况)
科技以人为本。

网友E:
一般我的做法是三个信号都从设备电箱内取,加光耦隔离,然后控制外面的三色指示灯。

看介绍你们公司估计也不差钱,有现成的三色指示灯,只需要接接入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了。这样连隔离都省了,就用机箱内部的24V电源。

可以把你们公司设备的电路图发一个代表性的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报警只有一个急停吗?运行信号肯定也不对,按一下启动万一 实际没有启动运行呢?

大佬说的没错!这也是我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新手,我觉得要改程序(有plc的情况)

有些是单片机控制,有些事设备厂商自己做的电路板!

网友F:
楼主想到的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最节省成本的。如果想要三色灯是脉冲式的点亮也简单。只需买一个脉冲式点亮的三色灯就行了。三色灯有常亮的 也有脉冲式点亮的。

网友G:
假如有光柵等防呆裝置,也要接信號給三色燈。假如設備內原本就有繼電器,可以直接把繼電器的信號引出來給三色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应该是不难的,肯定控制向内有继电器控制。就在那上面做文章。

最好的就是设备有各个状态的动作。但有些没有,怎么搞?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到的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最节省成本的。如果想要三色灯是脉冲式的点亮也简单。只需买一个脉冲式点亮的三色灯就行了。三色灯有常亮的 也有脉冲式点亮的。

大佬,你理解错了。我说的脉冲信号是设备的启动信号是脉冲式的(类似点动),而我这启保停是常通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如有光柵等防呆裝置,也要接信號給三色燈。假如設備內原本就有繼電器,可以直接把繼電器的信號引出來給三色燈。

是的,大佬!要是有设备状态的信号就好了,假如没有的话我该怎么做信号呢?

网友H:
别接按钮上啊,找执行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的就是设备有各个状态的动作。但有些没有,怎么搞?大佬

你例举个设备的说说看,且控制箱内没有继电器控制?(不信)最好能说明你控制箱内有那些东西。让大家看看有多难。

网友I:
3色灯,第一想到的就是数控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例举个设备的说说看,且控制箱内没有继电器控制?(不信)最好能说明你控制箱内有那些东西。让大家看看有多难。

大佬,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类似于这样的......

看你的图片有单片机吧,上面有控制输出的继电器。你直流电源也有了,看你控制3色灯的状态再加装3-4个直流继电器就可以啊。看你需要什么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有单片机吧,上面有控制输出的继电器。你直流电源也有了,看你控制3色灯的状态再加装3-4个直流继电器就可以啊。看你需要什么运行状态?

是的,所以需要根据设备运行来找运行,报警,待机状态。这样找有些麻烦,还不一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