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8-07-23):
西门子300plc和组态王6.55通过以太网通信不稳定,频繁掉线!Ping IP地址,网络稳定。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同样的软件用法,在其他项目上通信稳定的?现场PLC 有DP和触摸屏通信。

网友A:
是不是IP冲突给顶了,PLC和上位机都设另外一个空的网段的IP试试稳不稳定,如果还是不稳定再看看硬件连接
嗯!我试试看!

网友B:
你得看看是怎么恢复的,不一定是软件造成的。看看接头,网线是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吧
通过重启软件后会恢复!

网友C:
1楼、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