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MX Component 使用控件通讯 就可以直接PLC内部地址的名字,不要在整个标签。
标签能了很久 还是不行。

****
控件有很多

感觉三菱每个可以通讯的硬件 都有一个对应的  控制可以使用

  • 下载积分:+5(木木2012) 感谢分享!

楼主:
    验证通过AxActUtlTypeLib.AxActUtlType访问Q04UDV的CPU,硬件接口为以太网
    ***
    新建一个VB.net  ,窗口程序,在工具栏里面添加 控件
    如下图:

楼主:
    添加OPEN 和CLOSE函数

    #Region "打开链接"
        Private Sub btn_Open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n_Open.Click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Dim iLogicalStationNumber As Integer    'LogicalStationNumber for ActUtlType

            ClearDisplay()

            Try
                If GetIntValue(txt_LogicalStationNumber, iLogicalStationNumber)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AxActUtlType1.ActLogicalStationNumber = iLogicalStationNumber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Open()

                If iReturnCode = 0 Then
                    'When the Open method is succeeded, disable the TextBox of 'LogocalStationNumber'.
                    txt_LogicalStationNumber.Enabled = False
                End If
            Catch exception As Exception
                MessageBox.Show(exception.Message, Name,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Exit Sub

            End Try
            txt_ReturnCode.Text = String.Format("0x{0:x8} [HEX]", iReturnCode)
        End Sub
    #End Region

    **************
    #Region "关闭链接"
        Private Sub btn_Close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n_Close.Click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ClearDisplay()

            Try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Close()
                If iReturnCode = 0 Then
                    txt_LogicalStationNumber.Enabled = True
                End If

            Catch exception As Exception
                MessageBox.Show(exception.Message, Name,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End Try
            txt_ReturnCode.Text = String.Format("0x{0:x8} [HEX]", iReturnCode)
        End Sub
    #End Region

    ****
    测试可以通过

楼主:
    随机读取

    #Region "随机写入 PLC里面的地址"
        Private Sub btn_ReadDeviceRandom2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n_ReadDeviceRandom2.Click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Dim szDeviceName As String = ""         'List data for 'DeviceName'
            Dim iNumberOfDeviceName As Integer = 0  'Data for 'DeviceSize'
            Dim sharrDeviceValue() As Short         'Data for 'DeviceValue'
            Dim szarrData() As String               'Array for 'Data'
            Dim iNumber As Integer                  'Loop counter

            'Displayed output data is cleared.
            ClearDisplay()

            'Get the list of 'DeviceName'.
            '  Join each line(StringType array) of 'DeviceName' by the separator '\n',
            '  and create a joined string data.
            szDeviceName = String.Join(vbLf, txt_DeviceNameRandom.Lines)

            If GetIntValue(txt_DeviceSizeRandom, iNumberOfDeviceNam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ReDim sharrDeviceValue(iNumberOfDeviceName - 1)

            Try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ReadDeviceRandom2(szDeviceName,  iNumberOfDeviceName, sharrDeviceValue(0))
            Catch exException As Exception
                MessageBox.Show(exException.Message, Name,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Exit Sub
            End Try
            txt_ReturnCode.Text = String.Format("0x{0:x8} [HEX]", iReturnCode)

            If iReturnCode = 0 Then

                'Assign the array for the read data.
                ReDim szarrData(iNumberOfDeviceName - 1)

                'Copy the read data to the 'lpszarrData'.
                For iNumber = 0 To iNumberOfDeviceName - 1
                    szarrData(iNumber) = sharrDeviceValue(iNumber).ToString()
                Next iNumber

                'Set the read data to the 'Data', and display it.
                txt_Data.Lines = szarrData
            End If

        End Sub

    #End Region

楼主:
    测试随机写入
    #Region "随机写入 PLC里面的地址"
        Private Sub btn_WriteDeviceRandom2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n_WriteDeviceRandom2.Click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Dim szDeviceName As String = ""         'List data for 'DeviceName'
            Dim iNumberOfDeviceName As Integer = 0  'Data for 'DeviceSize'
            Dim sharrDeviceValue() As Short         'Data for 'DeviceValue'

            'Displayed output data is cleared.
            ClearDisplay()

            'Get the list of 'DeviceName'.
            'Join each line(StringType array) of 'DeviceName' by the separator '\n',
            'and create a joined string data.
            szDeviceName = String.Join(vbLf, txt_DeviceNameRandom.Lines)

            'Check the 'DeviceSize'.(If succeeded, the value is gotten.)
            If GetIntValue(txt_DeviceSizeRandom, iNumberOfDeviceNam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Check the 'DeviceValue'.(If succeeded, the value is gotten.)
            ReDim sharrDeviceValue(iNumberOfDeviceName - 1)
            If GetShortArray(txt_DeviceDataRandom, sharrDeviceValu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Try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WriteDeviceRandom2(szDeviceName, iNumberOfDeviceName, sharrDeviceValue(0))
            Catch exception As Exception

                MessageBox.Show(exception.Message, Text,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Exit Sub

            End Try
            txt_ReturnCode.Text = String.Format("0x{0:x8} [HEX]", iReturnCode)

        End Sub
    #End Region

楼主:
    测试成块的数据读取
    #Region "测试成块的数据读取"
        Private Sub btn_ReadDeviceBlock2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n_ReadDeviceBlock2.Click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Return code
            Dim szDeviceName As String = ""         'List data for 'DeviceName'
            Dim iNumberOfDeviceName As Integer = 0  'Data for 'DeviceSize'
            Dim sharrDeviceValue() As Short         'Data for 'DeviceValue'
            Dim szarrData() As String               'Array for 'Data'
            Dim iNumber As Integer                  'Loop counter

            'Displayed output data is cleared.
            ClearDisplay()

            'Get the list of 'DeviceName'.
            '  Join each line(StringType array) of 'DeviceName' by the separator '\n',
            '  and create a joined string data.
            szDeviceName = String.Join(vbLf, txt_DeviceNameBlock.Lines)

            'Check the 'DeviceSize'.(If succeeded, the value is gotten.)
            If GetIntValue(txt_DeviceSizeBlock, iNumberOfDeviceName) = False Then
                'If failed, this process is end.
                Exit Sub
            End If

            'Assign the array for 'DeviceValue'.
            ReDim sharrDeviceValue(iNumberOfDeviceName - 1)

            Try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ReadDeviceBlock2(szDeviceName, iNumberOfDeviceName, sharrDeviceValue(0))
            Catch exException As Exception
                MessageBox.Show(exException.Message, Name,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Exit Sub
            End Try

            txt_ReturnCode.Text = String.Format("0x{0:x8} [HEX]", iReturnCode)
            If iReturnCode = 0 Then

                'Assign array for the read data.
                ReDim szarrData(iNumberOfDeviceName - 1)

                'Copy the read data to the 'lpszarrData'.
                For iNumber = 0 To iNumberOfDeviceName - 1
                    szarrData(iNumber) = sharrDeviceValue(iNumber).ToString()
                Next iNumber

                'Set the read data to the 'Data', and display it.
                txt_Data.Lines = szarrData
            End If

        End Sub
    #End Region

网友A:
    神级操作,先收藏了!!

网友B:
    现在都在搞上位机了

网友C(2019-01-22):
    想看C#的

网友D:
    想看Labview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VB中直接可以用三菱的通讯控件,很方面。

网友F:
这个有办法不用拖控件吗?还有可以使用类似心跳包功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