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多个信号位于不同厂区,有温度传感器的模拟量和氨浓度报警信号,要观测运作是否正常,必须得工人时刻检测,厂里想改无线,把信号统一传到中控室直接检测不同厂区的情况,问一下是否可以实现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考虑传送范围和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可行,現在的PLC本身就有以太網接口,把你需要監控的模擬量和開關量接入PLC,經過PLC處理之後,轉換成PLC內寄存器的值,接入以太網

网友C:
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是使用局域网无线的话,需要考虑无线信号的有效覆盖范围、发送/接受站之间有无障碍物遮挡以及抗干扰等问题。

网友D: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附件: 【达泰电子提供】伊品生物科技味精生产线无线方案.pdf (2397 K) 下载次数: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考虑传送范围和干扰的问题

我们是厂区,环境应该比较复杂,目前主要是找比较稳定的方式

PLC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多谢多谢!资料有密码,能告知一下吗?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吗?稳定性怎么样?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D:
资料密码是dataie,是我们自己的方案,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环境也很复杂,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可靠,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有很多实例解决方案,公众号是PLC无线通讯方案。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密码是dataie,是我们自己的方案,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环境也很复杂,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可靠,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有很多实例解决方案,公众号是PLC无线通讯方案。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吧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参考一下,我给你们的公众号留言了,看看能不能根据我们厂的情况先给出个方案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E:
无线通讯不是很懂,不过有做过2种方案,一个是以太网的wifi无线,就是2.4G那种,一种是无线电台,信号都很容易受环境干扰,如果只是偶尔数值监控就算断断线应该影响也不大,如果对在线监控甚至控制的话,还是用有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