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看接线图只有Ethernet IP一根控制线,找了一些资料都没有通讯控制的,求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用TCP的同想知道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楼主浮生半日于2018-07-23 19:10发表的 有人用过PCON通讯控制电缸么,是怎么做的? :
看接线图只有Ethernet IP一根控制线,找了一些资料都没有通讯控制的,求各位大神指教啊!

直接组态好,不就行了,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C:
IAI的PCON 控制器?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A:
支持什么协议,TCP.UDP.还是slmp
TCP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钟表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