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最多可以控制几轴伺服

楼主(2018-07-23):
大家好,S1200最多可以控制几轴伺服

网友A:
MC POWR是8个轴,
Profinet是16个轴。
不过,没验证过,这是官方数据
专心搞钱

楼主:
博图15找不到EPOS

网友B:
我记得硬接线可以控制3个,但是这三个的配置是不同的,好像是前两个是高频的,后一个是低频的。之前的做的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仅供参考
都是我老师

网友C(2018-08-25):
4个。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PTO可以4轴,以太网16轴

网友E:
加模块 这个没办法说

网友F(2022-03-07):
这是坚持不懈啊,历时3年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坚持不懈啊,历时3年
这个厉害了,三年又三年

网友H:
1.走高速脉冲模式4个轴
2.伺服自发脉冲形式,只需提供io通道,那么你想多少就多少了
3.伺服用pn模式,总线控制,那么只能16个轴,你组态也只能组态到16个轴。

网友I(2022-05-22):
如果我们用PN通讯,单纯的加S7-1200CPU 的话,是不是可以加16个CPU做IO智能设备,算上IO控制器是不是总共17个CPU,那么用PTO是不是可以控制68个伺服?

网友J:
脉冲4个轴,以太网可能达不到16个轴,最好在12个轴范围内。16个轴PLC扫码周期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