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读取电脑上的星期?

楼主(2018-07-24):
组态王上只有年 月 日 时 分 秒,没有星期几,怎样才能调出星期? 我用了日历控件,可是每次都是人为的选择,才能显示正确的星期,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动的显示正确的星期几??求帮助

网友A:
我只能说个自己的思路。
我遇到这个问题会要上位机从PLC提取数据,PLC提取星期应该很简单,然后弄7个变量,唯一显真。
如果不用PLC,就直接上位机,你就试试编程序把~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