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模拟量编程

楼主(2018-07-24):
台达PLC模拟量编程:
1、看了半天编程手册,没看明白台达PLC模拟量输入输出地址在哪里,就是如何寻址。就像西门子的PIW PQW之类的?
2、以及如何做工程转换,比如模块是PT100热电阻模块,找到了这个地址,读取数值后,如何变换到我需要的温度也是除以10吗?
3、如果是4~20mA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出,又该如何做工程变换?望指点,谢谢!有例子程序更好。。。

网友A:
和三菱的差不多的 都是利用FROM和TO指令去对缓存区的BFM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
仔细阅读模拟量模块的《安装手册》和PLC《编程手册》。与西门子PIW,PQW不一样。
1,可以用FROM,TO指令对模块进行读,写操作。
更方便的可以使用特殊寄存器直接读取平均值数据(只读),直接使用就可以。
2,《安装手册》中有A/D转换特性曲线图,采集的AD值最大值对应最大量程,你按量程变换一下就行。我一般喜欢把AD采集值转换为浮点数,方便运算。

网友C:
ES2系列的是有直接寄存器的,D9900开始,具体要看模块手册
温度模块的话设置传感器种类,直接读取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