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GET指令里寻址地址ID这个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8-07-24):
例如:W#16#1 或 W#16#2,

网友A:
这个是你在配置以太网联接对像时分配的,硬件,网络那里可以看到。

网友B:
你直接点击GET那个功能块右上角的按键 到里面设置就好了 那个里面更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C:
你直接点击GET那个功能块右上角的按键 到里面可以看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