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请各位大神帮忙,下面的PLC程序怎样写?一橦楼有19层,每一层有一个门,每个门有一把电磁锁,一个红灯(红灯亮不能开门),一个绿灯(绿灯亮可以开门),一个蜂鸣器(蜂鸣器响表示开门超时,关好门后灰复不响),一个刷卡器,电磁锁用刷卡或密码通过PLC控制开和关,为了安全当有一个门打开时,别的门打不开,要达到互锁;当所有的门都关好时,所有绿灯亮,红灯不亮,这时可以刷卡打开任意一个门,门打开后,绿灯灭,红灯亮。如果门打开超时,蜂鸣器响,关好门后灰复正常,

网友A:
逻辑倒是不复杂   你这个电磁锁打开关闭的信号怎么传输给PLC?  靠通信?  还是用传感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个好写啊,都是同样的功能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懂,打算想通过modbus通信协议来实现,刷卡器上有485通信接口。

网友C:
把所有绿灯亮作为开门条件,这样保证同时只有一个门能开

楼主:
帮我写出PLC程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懂,打算想通过modbus通信协议来实现,刷卡器上有485通信接口。

有485就好说了,19个而已,直接把每楼的485口并起来,编好站号接到PLC上,轮询方式通信就行,延迟基本上不影响使用

19楼距离还是有点长,虽说485通信距离1200米,还是建议不要超过1000米,使用双绞屏蔽线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如果是并联的,锁,红灯,绿灯,蜂鸣器,每一个两根线,即使零线共用,全部接好到PLC后,19层一起线太多了。所以并联不好。最好是串联。

楼主:
不是电梯,但和电梯差不多的,比电梯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并联的,锁,红灯,绿灯,蜂鸣器,每一个两根线,即使零线共用,全部接好到PLC后,19层一起线太多了。所以并联不好。最好是串联。

我说的是485通讯线
有道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今天下班了,不急的话明天帮你写,你把你的电气清单和plc型号,密码锁通讯资料发我,qq2215549194

楼主:
我加你QQ了,请老师通过一下。你也可以加我信信信:15112168011

楼主:
东敏老师,我的PLC很水的,都不知选什么样的PLC型号呢,你帮我选一个吧。密码锁通讯资料我也不太懂,只知道密码锁的刷卡器上有485接口,有MODBUS通信协议,至于怎么用我就不知了。电器清单:19个门,每个门一把电磁锁,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一个蜂鸣器。门要互锁,任何时候只能打开一个门,绿灯亮时可以刷卡开门,门开后绿灯关,红灯亮,如果门打开超时蜂鸣器响,关好门炭复正常。另外如果有别的好方法的,可以不用485接口和MODBUS协议。只要达到效果就行。
钟表1234

网友E:
建议使用分布式I/O,每层的电磁锁、指示灯、报警等I/O信号,通过分布式I/O控制,读卡器的通讯的话,如果可行的话,建议使用Modbus网关把每个楼层的RS-485接口转成RJ-45接口,这样通讯速率也可以提升很大。

网友F:
简单,条件互锁。

网友G:
学习了,还能这样子的,这论坛大神就是多,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条件互锁。

给大家来一段编程吧,来点实际的让我们欣赏欣赏。期待高手大神用实际的程序来演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大家来一段编程吧,来点实际的让我们欣赏欣赏。期待高手大神用实际的程序来演示。

输入输入点位发一份上来!
让你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输入点位发一份上来!
让你佩服。

让你难到我了,我觉得PLC硬件布线和PLC软件编程是并行的,如果懂得PLC硬件布线应该懂得PLC软件编程,懂得PLC软件编程应该就懂得PLC硬件布线。所以还是请各位大神连硬件布线也指点指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东敏老师,我的PLC很水的,都不知选什么样的PLC型号呢,你帮我选一个吧。密码锁通讯资料我也不太懂,只知道密码锁的刷卡器上有485接口,有MODBUS通信协议,至于怎么用我就不知了。电器清单:19个门,每个门一把电磁锁,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一个蜂鸣器。门要互锁,任何时候只能打开一个门,绿灯亮时可以刷卡开门,门开后绿灯关,红灯亮,如果门打开超时蜂鸣器响,关好门炭复正常。另外如果有别的好方法的,可以不用485接口和MODBUS协议。只要达到效果就行。

擦,我动手术了,帮不了你了,我伤口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擦,我动手术了,帮不了你了,我伤口疼
老师,请出山,给段程序欣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