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7-24):
在works2中编写FX3u工程 这一指令我怎么也写不出来 希望大神们能够帮助我 谢谢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A:
U和G是Q系列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和G是Q系列PLC
fx也有的。

网友C:
输入MOV后,输入K8192,加一空格后输入U0(数字0),输入一个\(半角),接着输入G0(数字0)。最后回车完成输入。注意:只有FX3U\UC系列支持这种Ux\Gx的寻址方式,其它FX3系列不支持。

网友D:
3U后面的系列都是支持的

网友E:
输入MOV后,输入K8192,加一空格后输入U0(数字0),输入一个\(半角),接着输入G0(数字0)。最后回车完成输入。注意:只有FX3U\UC系列支持这种Ux\Gx的寻址方式,其它FX3系列不支持。四楼这哥们是正确的,可能你输入的不是数字0可能你输入了字母O

网友F:
那这是个什么指令呢

网友G:
5楼正解,作用和原来的from to一样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H:
写出来不能编译吧?编译提示错误?我也遇到过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指令,原因当时是输入法要求半角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