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大师分析欧姆龙nc413开机四个轴灯闪烁

楼主(2018-07-24):
开就就一直欧姆龙nc413开机四个轴灯闪烁

网友A:
刚好想问一下 楼主知道不 NC413各个轴的当前脉冲数放在哪个寄存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管网下载nc421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网下载nc421手册
谢谢 然后就是 I到底是M的字还是M+1的字呢
re:非常感谢,查手册NC413,I =D20000+100*单元号+116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手册上面很清楚的,建议针对具体问题来看手册您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C:
开就闪烁表示正在向所在的轴发送脉冲。

网友D(2018-08-28):
NC413红灯闪烁,共四个轴的通道,假如有其中的轴通道使能性生效,相应的灯是会闪烁的。 另外,像这种问题,多看手册,上面信息量大,更容易理解

网友E:
寄存器是32位的,所以占用两个,是m和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