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电器柜内部和外部,线路对接用什么好

楼主(2018-07-24):
如题,
电器柜,内部到外部的线用什么连接器好。
有图的上图啊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强大牛掰的连接器,看图示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标准的电气控制柜,在下面会有接线端子台,电源线、信号线一般都是经过柜内端子台连接。特殊的,可在柜体上装插头,外部线直接插在柜子上。根据项目,及客户要求来定。

网友C:
大多是端子排呀

网友D:
端子排或航空插头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E:
电流偏大或线路较多时,建议使用重载连接器,线少时且电流小时,可以使用航插。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F:
没特殊要求最廉价的还是端子排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要求,固定不动的用端子排连接,需要经常变换位置的就加重载连接器

网友H: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网友I:
端子排+甩线就可以,高密的连接插太坑人,查找故障时,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J:
端子排吧 简单实用 当然插接的话至少看着高端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