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定位模块NC413

楼主(2018-07-24):
请教下论坛各位大师,定位模块NC413的四根轴当前脉冲数保存在哪个寄存器里面啊? 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啊,非常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脉冲数存放在I+8里面,I的值如图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你手冊沒看清楚假設用NC413站號為零參數設定為
D20000+100*0=D20000對吧
D20000-D20003為操作區設定這部分就是操作區域啦
教你一個簡單方法開一個新專案於IO表加入NC413模組
點兩下就會談出設定表
我操作區選DM10000對吧就直接對應I+M
其他請查表不懂在問了
順到回答你問題D1008D1009 X執行位置
其他自己看摟
下载积分:+1(nightblueblu) 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9-15):
當前位置存放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