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小技巧,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8-07-24):
一种输入数据量比较多,触摸屏需要批量数据输入的实现方式
下载积分:+5(来人給朕退下)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zzzzdong)
下载积分:+5(wjpcat)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有丶不同)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原田夜舞)
下载积分:+2(fgh1991) 真诚感谢!

网友A:
谢谢哥们,大师

网友B:
隔行如隔山

楼主:
这种方式主要是由于GS系列触摸屏一个画面只能有100个数值输入但是可以有1024个数值显示

网友C:
学习下,非常感谢

网友D:
怎么看不明白呢 M0Z0那个条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
2.假如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按一下按钮统计一下一连串位中ON的个数之类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循环中用上升沿,那么只有在第一个循环有效,如果在循环前加一条PLS指令却可以在整个循环中都为ON,或者可以使用EGP指令,也就是手册上推荐的方式来保存运算结果,附上测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不明白呢 M0Z0那个条件是什么意思
在画面里使用到了M0,M1...重叠在数值输入的下面

网友E:
程序用ST编写了一次,效果一样
描述:ST语言版

网友F:


网友G(2018-09-10):
请教一下z0是怎么变化的?M0Z0呢?求解答

网友H(2018-12-07):
兄弟好厉害呀

楼主:
自己写的凸轮曲线计算块,目前只写了等加速度和等速度
附件: 111 - 副本.zip (393 K) 下载次数:32

楼主(2021-06-30):
全三菱内置凸轮曲线公式,未化简
附件: 凸轮曲线公式.rar (28 K) 下载次数:28

网友I:
FOR 循环变址  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