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西門子 V15 AI 6ES7 231-4HD32-0xB0 軟體如何設定?

楼主(2018-07-24):
第一次用西門子PLC,有一個4AI的輸入,要抓錶頭傳出來的4-20mA,但是不知道要如何設定或開始
搞得一個頭、八個大

网友A:
首先在硬件组态里将使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态地址和输入类型,然后在标准化和标定

网友B:
好了没,没好我远程帮你搞,加我qq2215549194

楼主:
還沒發現 1樓大 的元件在哪~~持續尋找
觀看了PLC回傳的錯誤
模块存在。
出错
LED (SF) 故障
不知道是否有V15可以開啟範例檔案供學習
下載的 AP11 到 AP14 範例,不知道缺啥檔案,V15都打不開

网友A:
基本指令------转换操作里

楼主:
感謝~~找到方塊拉出來,也輸入了數字,MD1000 和 MD1004 ,產了兩個 默認變量表
現在好奇.....我裝的6ES7 231-4HD32-0xBO,有四個AI輸入,我用了 兩個輸入,很好奇讀出來的值在哪?
我的值,運算後0-4000,4-20mA後,0-4000比例值會放在哪?
還有 W54 是如何打出來的

网友C:
新建数据块

网友A:
首先要设备组态

楼主:
感謝~~就跟樓上說的一樣,裝上了 AI 模組,線路連接了4-20mA,結果沒有在模組圖塊上,點兩下滑鼠
然後把0-10V,拉成 4-20mA,後來拉了之後,PLC的錯誤燈就熄滅了~~~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