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eplan 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8-07-24):
eplan安装时提示“安装不完整”一直装不上换了好几个版本了,都不行
大家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本人笔记本 系统win7 64位 旗舰版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你的操作系统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建议操作系统要装微软纯净版的,不可用网上被优化过的。

网友B:
杀毒软件关掉试试

网友C:
你的Eplan是哪个版本?我的WIN7也是旗舰版,安装的是EPLAN P8 2.7,就可以按照可以使用。坑的是,每个月都有破解一次。一周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kD_Xp6MrbMExlMlpW-y0A
密码:0jse
下载积分:+1(奋进小学生)

网友D:
不建议安装高版本

网友E:
安装win7专业版的系统

网友F:
EPLAN在安装时一般不会出现问题,首先是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安装其它软件可以换个系统。换新系统后不安装其它软件,尤其杀毒软件,再安装EPLAN试试。其实麻烦的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