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枫恋影

楼主(2018-07-24):
现在要做一个系统,四轴液压顶升,要求:顶升速度可以设定,同步位移差不得大于正负0.5mm
硬件:每一轴都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和编码器,压力传感器测油压,编码器反馈每一轴的位移,调节压力和顶升通过每一轴的高频电磁阀调整
请教大家一下,实现以上功能,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个人现在的思路1:以其中一轴为主轴,其他州为从轴,主轴做pid速度控制,其他轴跟随主轴,各从轴与主轴之间做位移差的pid,但是在pid算法时,pid输出的最大值如何设定,输出占空比的周期如何设定
个人思路2:把目标位移分小化,每一次给每一轴一个小的位移,都达到小位移后,再增加位移,依次类推,来达到设定位移(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0.5毫米,够厉害。

网友B:
为什么不换成伺服系统呢

网友C:
     把目标位移分小化,每一次给每一轴一个小的位移,都达到小位移后,再增加位移,依次类推,来达到设定位移(不知道可行否)

  这方法我做个桥梁千斤顶,我采用的是///电阻位移传感器////,速度控制用比例阀。不设定任何轴为主,细分每基数,大于的会自动退回,小于的会自动上顶,当4轴相等第一基数完成,在往第二基数执行,直到预设值停止,整个过程全自动跟随。同时可设每个千斤顶的平衡(偏移量)

网友D:
关键是为什么不能用一根液压顶?不够力吗?何必去做同步这么麻烦,还精度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