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时间怎么做到同步

楼主(2018-07-25):
维纶触摸屏时间与三菱PLC的时间怎么做到可以同步、在触摸屏上修改时间,PLC那边也要同步、如果是修改PLC的时间,那触摸屏也要跟PLC时间同步

网友A:
触摸屏系统设置将时间来源选择外部设备,配合宏指令或者资料传输来做

楼主:
大神,教下我怎么做呗、

网友B:
有些屏自带这样功能,没有的话写个周期定时宏 每隔多少s把屏的时间给plc。虽然我没做过,细节的话应该要注意数据格式。
感谢分享!

网友C:
触摸屏直接读写plc时间就可以了,修改两端都能同时改变
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D:
用时钟写入数据TWR指令,触摸屏对应地址,就可以修改PLC内部时钟
感谢分享!

网友E:
有程序案列

网友F(2018-08-31):
不用这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