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RT:求一个OMRON模拟量控制伺服转矩和速度模式的实例程序
各位大神戳进来看看
顺便帮个忙
感激不尽

网友A:
把伺服驱动器设为速度+转矩模式,用通用I/O点控制速度和转矩模式之间的切换,接线的话,查伺服的手册就可以,上面标的很清楚,PLC的模拟量输出分别接到伺服的速度输入端和转矩输入端,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式改为±10V(-10V对应的反转100%速度和转矩,+10V对应的是正转的100%速度和转矩),当PLC的输出点为OFF时,伺服为速度运行模式+转矩限制,当输出点为ON时,为转矩模式+速度限制。
如果就一个轴的话,可以直接用CP1H-XA40系列的,如果是多个轴的话,后面扩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