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求教:博途wicc professional怎么一直重启

楼主(2018-07-25):
在wicc professional 安装时,一直重启,重启后安装,然后又重启。一直这样,我都重启了10次,还是这样的。怎么解决?

网友A:
提示重启不要理会,到注册表内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下面的键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电脑重启后还提示重启,就是因为删除的那个注册表文件又出现了,再删。我也是刚学这个,被困了半天,希望能帮到你,加油!
海绵吸水

网友A:
安装西门子的软件,反复重启问题,大多是哪个注册表的文件在搞鬼
海绵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