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间歇重复运转保护方式

楼主(2018-07-25):
电机烧了,攻牙正反转使用,正转牙攻到头约5秒后断电0.5秒再反转5秒退出来等待几秒,共20秒一次的周期频率。有热继保护,但是热继和电机都坏了。帮看看啥问题导致的。热继有点烧。间歇运转热继能不能起到有效保护?

网友A:
类似这样频繁正反转的使用伺服电机最好

网友B:
电机反正已经烧毁了,不知道你是打算换还是维修电机,如果换电机的话,有种电机线圈内有放置热敏电阻,可以测量线圈温度,外围可以用温控器设置保护!东元电机好像有

网友C:
用伺服电机,或用变频器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用伺服电机最好,普通电机不适合频繁正反转
下载积分:+1(柯亿博)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