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电机选型

楼主(2018-07-25):
工作流程为:正转5s(攻丝)→停顿0.5s→反转5s(退丝)→停顿5s 周期性循环。有没有适合的三相交流电机。 或者选择哪个种类的电机?不胜感激,可能是机械选型有问题,已经烧了一个电机了。热继电器好像这种场合起不到有效保护。

网友A:
使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B:
用伺服电机

网友C:
改机械结构。

网友D:
用伺服是最好的,当然用变频器应该也可以

网友E:
如果不讲究工作效率,把那个中间停的时间改长,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普通电机有没有适合高频率正反转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普通电机有没有适合高频率正反转工作的。
其实你这样的工作方式完全可以去参考一下攻丝机的结构!!

网友G:
伺服驱动+伺服电机,主要考虑启动与刹车加减速。

网友H:
前年给一家五金厂几十台攻牙机电气升级改造,好像就是普通三相马达,正反转之间切换停顿也就0.5S左右,貌似一年烧少不了几台电机。

网友I:
这个主要还是看给什么攻丝,以及攻丝深度,螺纹大小
特别是钢材料攻丝,卡住的话容易烧电机,而且容易把丝锥扭断,断在丝孔里,那是真的尴尬。最好是伺服电机使用力矩模式,
反馈回速度再控制升降电机的速度,这样准确点
当然像攻丝这种东西机械结构精度影响也比较大,精度不好非常容易卡住、断丝锥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