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三菱伺服JE,J4系列的如何手动在面板上恢复出厂设置,由于现场不能带电脑进去的。

网友A:
MR-J3和MR-J4系列伺服:
将PA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
另外一个人之前发的
  • 下载积分:+1(小哥3356) 5112行不

楼主:
    JE系列的呢,
引用 网友A:
    MR-J3和MR-J4系列伺服:
    将PA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
    另外一个人之前发的

网友B:
    不能带电脑进去,奇葩

楼主:
    兄弟,基本上大公司带电脑不方便,申请流程嘛烦。
引用 网友B:
    不能带电脑进去,奇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基本上大公司带电脑不方便,申请流程嘛烦。

    最烦这种大公司  调试个设备跑半天  资料全靠脑瓜子记

网友B:
    你调试设备光用手吗,还是用手持编程器?

楼主:
    设备程序是不是在家就写好了,调试差不多了。如果现场要简单修改程序可以借用他们自动化部门的电脑。 看来你是没进过大公司,香烟打火机,U盘,电子产品,手机,电脑,衣服只能穿运动服不带金属的等等。   不在讨论此话题了。
引用 网友B:
    你调试设备光用手吗,还是用手持编程器?

网友B:
    什么样的大公司,富士康吗

网友C:
    是有这么规定的厂呀,这种厂就蛋疼

网友D:
    让他们将说明书打印出来,当年我去大亚湾核电三菱变频说明书仅选部分打印,全部打印让他蛋疼

网友B:
    看看楼主问的那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项目啊,普普通通的小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