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6):
讨论求助几个问题:
方案是1200通过PN控制三个伺服,现在回原点,JOG,位移功能都已实现,
1.速度设置问题,假如设置参数为10,驱动器面板当前速度就显示60,总是以6倍方式,这个该怎么解决?
2.伺服当前位置一直在闪烁,200.00或者199.99或者200.02一直跳,这个如何处理?
我是用的当前值等于设定值导通一个定位标志位,这样闪烁的话抓不到这个标志
3.然后就是定位跑一段距离,停止之后总是往回跑顿一下,移动中也会顿挫,伺服调试软件一键优化后还是这样,是哪个参数没调好?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赐教,谢谢了

网友A:
1200 走PN进行MC定位控制是有顿挫的,这是先天不足的问题,与参数调整关系不大

网友B:
1200建议使用FB284功能块来控制,1200性能有点弱,走工艺对象。

网友C:
谢谢,正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建议使用FB284功能块来控制,1200性能有点弱,走工艺对象。

轴少的话用工艺对象,轴多了用F284,不是性能的问题
用284的话,回原点碰到极限不回自动返回,JOG速度只能在驱动器里改,所以用了工艺对象

网友A:
想知道最后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