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相稳压器输出电压两项变成200V一项220V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26):
新购的三相稳压器设备不送电时稳压器输出三相线电压都是220左右,设备开启后稳压器输出两项变成200V什么原因

网友A:
设备开启后,上口电压是多少了呢?是不是上口电压也降低比较严重呢?
上口电压没问题

网友B:
功率不够!
稳压器功率20KW,设备才不到10KW

网友C:
功率不够也有可能市电的不稳定也会造成算一下负载功率不就知道了
稳压器功率20,设备不到10KW

网友D:
看进线有没接错,要么稳压器有问题
设备不开启的时候稳压器输出正常负载一开启输出就变了

网友E:
负载都有哪些性质的,测量三相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可能其中两项的负载过大

网友F:
三相稳压器输入是不昌三想五线的.若是,看一下地线和零线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