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6):
各位好,感谢您进来查看我的帖子
用9个灯排成一条直线,开始时,按下开始按钮,中间一个灯亮表示拔河绳子的中游戏的双方各持一个按鈕,游戏开始,双方都快速不断地按动按钮,每按一次按钮,亮点向本方移动一位。当亮点移动到本方的端点时,这一方荻胜,并保持灯一直亮,并得一分,双方的按钮不再起作用。用两个数码管显示双方得分.
当按下开始按钮时,亮点回到中间,即可重新开始.

楼主:
主要卡在不知道怎么写快速按按钮时这个灯得输出

网友A:
你把10000这个值进行移位处理就行了,这个值对应上面的Y0到Y10的输出,甲方右移,乙方左移。一旦Y0或者Y10得电,即断开移位的条件并给某寄存器的值加1,也就是计分,开始按钮就是为了复位和初始化相关数据,数码管的话,查下手册上的指令,有专门的数码管驱动指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变址再方便不过了 不过看你这个是不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址再方便不过了 不过看你这个是不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

是我报一家培训机构给出的,变址不懂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报一家培训机构给出的,变址不懂呀

例如:输出点这样用 Y0V0  然后你的X0 X1分别对V0进行减1和加1操作 V0和寄存器用法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是变址寄存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0000这个值进行移位处理就行了,这个值对应上面的Y0到Y10的输出,甲方右移,乙方左移。一旦Y0或者Y10得电,即断开移位的条件并给某寄存器的值加1,也就是计分,开始按钮就是为了复位和初始化相关数据,数码管的话,查下手册上的指令,有专门的数码管驱动指令。

谢谢您的耐心讲解,您说的移位处理是用SFTL(位左移)SFTR(位右移)指令吗?数码管驱动我找到的是SEGD和SEGL两个指令?可还不会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讲解,您说的移位处理是用SFTL(位左移)SFTR(位右移)指令吗?数码管驱动我找到的是SEGD和SEGL两个指令?可还不会怎么用

指令是这个 ,下个手册看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有例子的,手册的话论坛都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这个是学校实训题吗?发现论坛里都是些咱们这样的半瓶子晃荡的。大神项目做不完懒得来逛论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输出点这样用 Y0V0  然后你的X0 X1分别对V0进行减1和加1操作 V0和寄存器用法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是变址寄存器而已

谢谢您!按您的讲解我只能理解到这一步,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是这个 ,下个手册看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有例子的,手册的话论坛都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学校实训题吗?发现论坛里都是些咱们这样的半瓶子晃荡的。大神项目做不完懒得来逛论坛啊

不发的话到最后半瓶都晃不动了

网友D:
貌似用PIC的单片机做来的更快捷。
只是灯太少了,从开始到结束,估计都不超过2秒。

网友D:
花了点时间编了个程序,不会移位也不会变址,没测试,自己看吧。。。
FX2N的,数码管输出Y20,Y30。
下载积分:+1(suixiangjian)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不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来做?
X0亮-减计数,X1亮-加计数,计数到了就game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了点时间编了个程序,不会移位也不会变址,没测试,自己看吧。。。
FX2N的,数码管输出Y20,Y30。
谢谢您的帮助!抱歉,现在才看到

网友F:
拔河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