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请教大神们,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注釋有分三種,用Statement在開頭step那裏輸入段落的名稱/解釋;
輸入時選擇Display in navigation window就可以。

楼主:
感谢,已实现!

网友B:
引用楼主chriswang于2018-07-27 09:00发表的 三菱plc分段 :
请教大神们,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执行的顺序是怎么控制的 只是执行主程序 还是都执行的不分主次的  还是同段时间只会执行一个

网友B:
我这个怎么是这样的  改不了  是不是还要什么设置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怎么是这样的  改不了  是不是还要什么设置需要设置一下

Q系列PLC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系列PLC才行。

好像是的- -  3U的需要FB编程才可以这样
钟表1234

网友D:
FX也可以,只是要勾選使用標籤

网友E:
升级中
各种PLC,触摸屏编程,LABVIEW c# 上位机

网友F:
LZ你的程序可以上传吗,谢谢

网友G:
FX3u要勾选使用标签,才能显示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