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与威纶通早期产品硬件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18-07-27):
比如步科MT6056i可否使用威纶通的触摸面板呢?
机械臂

网友A:
只是触摸板就可以,触摸板是4线制电阻式
主要是看接口位置,如果不在就转一下

网友B(2018-12-08):
部分时期的触摸屏接口尺寸有一点点区别,要剪掉一点,容易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