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欧姆龙PLC使用PLS2进行定位,到达位置时停止脉冲输出,就搞不懂PLC是怎么知道位置到了,像三菱PLC的位置都是直接写在指令里的,那欧姆龙的位置在哪定义???
一直搞不懂,求大侠帮忙解惑!!!

楼主:
还有欧姆龙的虚拟通道A的IO定义在哪里可以查

网友A:
你不知道欧姆龙的指令不需要在指令上输入那么多参数吗?指令上指定的寄存器一般都是包含后面好几个寄存器,指令上写输出端口,输出模式等,其他的像加减速,频率,脉冲数等你按照指令要求往这些寄存器写值就行了。至于反馈位置,同样有脉冲数记录的寄存器,在特殊寄存器A寄存器里面,具体的请查看手册
就拿PLS2来说,端口,模式,加减速,启动频率,包含这四个,如果我发脉冲让伺服走100的位置,那PLC怎么知道到100的位置停止脉冲,我就迷糊在这一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這不就有了嗎?

网友C:
引用楼主小白jjjj于2018-07-27 11:21发表的 欧姆龙PLC定位控制,是怎么检测位置的 :
欧姆龙PLC使用PLS2进行定位,到达位置时停止脉冲输出,就搞不懂PLC是怎么知道位置到了,像三菱PLC的位置都是直接写在指令里的,那欧姆龙的位置在哪定义???
一直搞不懂,求大侠帮忙解惑!!!

我也不明白你在这论坛里发帖了,是怎么知道别人回帖的呢?通过什么方式??有些时候你越钻牛角尖你就等于进入了死胡同!脑子也就转不过弯!所以才犯迷糊!!!

网友D:
有对应的A寄存器,使用对应通道的A寄存器就可以了

需要学习plc编程及视频教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A:
欧姆龙的手册软件里面就有,非常方便,给你截了个图,仔细看这个例子,指令上输入的是D100,D100后面的5个寄存器都是占用的,后面5个用来传送参数的,D100和D101是加减速频率,D102和D103是目标频率,D104和的D105是脉冲输出总数。同样下面的D110也是,D110和的D111是开始频率。

虽然手册是英文的,如果有PLC基础,看懂难度还是不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