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维纶触摸屏怎么用U盘下载程序进去,求大神们教教

网友A:
U 盘下载: (U 盘建议格式化选择 FAT32 格式)
1、 先在 U 盘中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 123
2、 点击“工具” 下拉菜单-“建立使用在 U 盘与 CF 卡所需的下载资料” , 点击浏览按钮,
找到 U 盘\123 文件夹, 点击确定
3、 当弹出“创建成功” 窗口后, 则下载资料已创建完毕;
4、 将 U 盘插入机器, 等待几秒钟后, 弹出 Download/Upload 窗口, 点击 Download 按钮,
弹出输入密码窗口; 输入密码, 初始密码为: 111111; 密码输入正确后, 点击“OK” , 点
开 usbdisk, 选择 123 这个文件夹(即在 U 盘中创建的文件夹) 且只能定位在该位置, 不要
选择里面的文件。
5、 点击“OK” 按钮, 开始下载。

楼主:
还是不行哦、、我用的是EBpro

网友B:
前提是触摸屏支持USB下载功能,U盘文件生成后插入触摸屏USB接口,弹出密码输入框,输入111111,选择框点击download,选择U 盘中的文件,选中就可以,不能进入子文件目录。选择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