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客户非要用三菱触摸屏GS2107,我用的是信捷XC3 PLC,发来货一看数据线竟然是RS422, 信捷XC3只支持RS232和RS 485,请高手们帮解决一下,通讯线的两端这样定义的,或者哪里有卖的,请告知。  先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jvlebu于2018-07-27 17:25发表的 三菱触摸屏 GS2107 跟 信捷XC3 通讯。急用! :
客户非要用三菱触摸屏GS2107,我用的是信捷XC3 PLC,发来货一看数据线竟然是RS422, 信捷XC3只支持RS232和RS 485,请高手们帮解决一下,通讯线的两端这样定义的,或者哪里有卖的,请告知。  先表示感谢

找卖屏的 顺便可以看一下三菱的支不支持 RS232和485 支持的话 也可以自己做一根的

楼主:
高手,信捷plc支持RS232或者是RS485通讯,能否发一份 三菱触摸屏GS2107-WTBD 的串口引脚定义? 多谢
史焕龙

网友B:
三菱触摸屏是没有信捷PLC的驱动的,要用MODBUS通信方式做

自我解救
shaoxiaoqing

网友C:
换一个三菱PLC不行吗

网友D:
买一根232转422的数据线,这样最简单

网友E:
直接换PLC吧,三菱和信捷的程序可以共用的
QQ:611369538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望指点下。一个项目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