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VFD-M变频器

楼主(2018-07-27):
想更改变频器的频率,可是按上下键没有反应, ,按ENTER也没反应,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先看说明书

网友B:
看说明书吧,外部有旋转电位器不起作用的话人家就在内部设置了

楼主:
这个设置在什么地方啊,大家知道怎么调不,说明书上看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先确定频率源选择了什么方式

网友D: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不会看。 那说明你基本是个小白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大家说的对,还是要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E:
说明书上有键盘锁了

网友F:
找个说明书实在点

网友G:
要么用面板输入,要么用旋钮输入。通过改参数设置频率输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