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27):
Q系列PLC报警参数设置出错:文件名 IPARAM .QPA 参数号 22.由于Q64TD模块坏了没有配件,拆去重新设置参数为空16,程序也设置不执行。

网友A:
程序里有用到的参数地址没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仔细看了下Q系列手册,程序存储要格式化再重新输入参数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