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7):
新手,遇到个问题。

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通讯卡是485-BD通讯板。两个扫码枪通过串口给pc发送数据,PC端经过数据库比对给出两个比对结果,然后PC再通过串口给plc发送这两个结果。扫码枪给PC发的信号先后顺序不确定,PC给plc发的数据照理也是先后不一,反正是通过串口发的。
PC给plc发的是OK1、OK2、NG1、NG2,为什么最后plc的D20只能接收到OK、NG两个信号?后面的1和2丢哪里去了?
后面就把PC端发的OK1、OK2、NG1、NG2这四个信号改成了OK、NG、ok、ng,能正常接收到这四个数据了。但是经过几千次测试后发现plc偶尔只能接收到一个大写K或者一个小写k,甚至会接收到什么1K,-K,j这几个数据。出现的概率大概在10%

纯新手,程序截图在附件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师傅指教。

网友A:
我也是醉了 你还发字符串?
你直接发1  2  3 4 不就好了
公司的PC端软件是统一管理,改成1/2/3/4需要部门同意,周一试试去。
  • 下载积分:+1(wuyidong)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收不到你可以用三个寄存器试试 可能设置了低8位模式
    第二个 都用无协议了  你还定义这些字符干嘛 直接按楼上说的 发1 2 3 4 搞那么麻烦干嘛 自己定义处理结果 基本上通讯是数据长度越短越好 不容易出错 你这搞的倒好 直接发字符串
    周一试试改成1/2/3/4、试试。谢谢了
  • 下载积分:+1(wuyidong) 真诚感谢!

网友C:
    串口丢包?..
    我试过用纯数字做这种通讯,使用2年多下来没试过有问题,报头报尾和内容都是纯数字,各自后端再做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