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cp1h这步程序怎么理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8-07-27):
图中的mov &1 7和mov &0 100是什么意思?
自学

网友A:
這簡單將常數1傳到CH7就是7、00 on
Mov 0 100 就是將100ch通道歸零嘍

网友B:
数据传送,&1和CH7,你转成2进制就明白了,实际上是位的字形态传送

QQ(VX):2252241236

网友C:
单个数字是通道,包含16各位
其实可以当成把一个数字传输给一个16个位组成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16个位对应16个输出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求教欧姆龙cp1h这步程序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