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通过FX1N-485-BD与485设备通过M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8-07-28):
通讯格式已经设定好了,但读取数据程序不会写,

楼主:
Rs指令说明书上的解释太抽象了,没理解透,包括校验这些,看这个设备CRC16已经给了,应该直接可以用,但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RS自己写或者找个FB块 调用
要么换3U的 有快捷指令

网友B:
使用RS指令通信,CRC校验程序单独写就可以了,可以参考我们的实物操作视频教程
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