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win10 7.7 版本通讯不上

楼主(2018-07-28):
如题 这个问题难住了 头疼啊 第一次用win10 系统 还是装的最新版本。求求求解!!!
定感激涕零!!!
一名工控人

网友A:
检查USB驱动是否装上。 不过我一般不用USB,只用以太网口,速度更快。

网友B:
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可以在开机后,一般按F8键,系统进入开机选择项,选择:禁用驱动强制签名。这样进入桌面后,加载USB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可以在开机后,一般按F8键,系统进入开机选择项,选择:禁用驱动强制签名。这样进入桌面后,加载USB驱动就可以了。
不行啊 按这个办法试了不行啊 你有驱动吗?发我一份
一名工控人

网友C:
没有这么麻烦吧

网友D:
重新安装

楼主(2018-11-04):
问题 已解决 很简单 哈哈
一名工控人

网友E:
兄弟 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F:
楼主不厚道啊,你来这里求助。问题解决了你不分享下方法吗?

网友G:
应该是USB驱动没装好重新安装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H(2019-01-19):
請問樓主WIN10如何安裝昆仑通的??
我一直安裝不了~

网友I:
换条好点的USB线

网友J(2021-05-03):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麻烦吧
今天我也是碰到与楼主一样的事情,昨天刚用W10,就是与TP1062K通迅不上,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K(2021-10-25):
怎么解决,分享一下
少壮不努力,一定多乐趣